Thinkpad SL410插USB死机

楼主(2015-10-10):
一台Thinkpad SL410的 开机都正常进系统 usb口插个U盘 鼠标什么的马上就死机,三个USB不管插哪个都死机。USB对地阻值 供电都正常,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啊。。/

网友:
只能换下试下了,我以前有个主板,BIOS下鼠标能用,进系统就用不了。换系统无用,最后换南桥好的。

网友:
换个系统吧,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干桥片

网友:
打USB的阻值是不是一样

网友:
这机南桥很容易坏,

网友:
南桥的可能性很大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