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急急,AD_IA_HW具备什么条件EC发出此信号

楼主(2015-10-10):
修N4050不充电,发现此AD_IA_HW信号不出来,各位大神EC必备什么条件才会出来此信号啊

网友A:
对 有可能屏线或者显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 有可能屏线或者显卡

是不充电啊哥

网友B:
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BAT_IN,AC_IN,从电池到EC的系统管理总线正常,EC到充电芯片的系统管理总线正常,公共点正常就可以了,

网友C:
楼上已经列出了条件,但AD_IA_HW和AD_IA_HW2不一定为高电平的,图纸中有定义标注。

网友D:
图纸的40页左下角不是已经给出来了吗?你再好好看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楼上已经列出了条件,但AD_IA_HW和AD_IA_HW2不一定为高电平的,图纸中有定义标注。

AD_IA_HW是高电平,我量好板了,我把128个脚和好板打了下,除了这个信号没出来其它好板和坏板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图纸的40页左下角不是已经给出来了吗?你再好好看看

我用的是DELL适配器啊,90W的,AD_IA_HW不 出来,我有好板,好板就会出来,能帮我分析下怎么整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C的供电,时钟,复位,BAT_IN,AC_IN,从电池到EC的系统管理总线正常,EC到充电芯片的系统管理总线正常,公 ...

这些都正常,我把EC128个脚都和好板对比了除了AD_IA_HW这信号没有其它都正常,能分析下什么原因吗,电源是DELL90W电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AD_IA_HW是高电平,我量好板了,我把128个脚和好板打了下,除了这个信号没出来其它好板和坏板一样

也就是说AD_IA_HW为低吗?查一下AD_IA_HW2的状态为高还是低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也就是说AD_IA_HW为低吗?查一下AD_IA_HW2的状态为高还是低?

都是低,好板是AD_IA_HW是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都是低,好板是AD_IA_HW是高

都是低,图纸上好像标注60W,换个适配器不行就别纠结在这里了,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是低,图纸上好像标注60W,换个适配器不行就别纠结在这里了,查充电芯片的条件吧。

恩恩,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