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197FPf

楼主(2015-10-10):
接到一个Dell显示器,上面写不通电,直接拆机,拿出电源板,无异常,插电测电压,5v正常,12v跳变,以为是50V的小电容的问题,换了还是一样,在插电,隐隐约约听到有响声,以为是哪个电容漏电造成的,大电容和小电容一起换,还是一样,我也是醉了,12v还是跳变,哪位师傅解决下

网友A:
变压器你查了没 他经常坏的

网友B:
你把12V那一路的都给换了。

网友C:
换个12V整流管试试。

网友D:
要么是电源管理芯片这边,你断开高压板在量一下,有时高压部分也有可能

新手上路, + 5 赞一个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变压器你查了没 他经常坏的

木有问题,查到最后,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,好了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把12V那一路的都给换了。

换了一样的, 最后锁定了电源管理芯片,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换个12V整流管试试。

最后是管理芯片的问题,好了,谢谢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要么是电源管理芯片这边,你断开高压板在量一下,有时高压部分也有可能

你答对了,呵呵,查到最后才发现芯片有问题,谢谢

网友:
电源板芯片坏

网友E:
没分了,过来弄点分,楼主别介意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没分了,过来弄点分,楼主别介意啊

呵呵,不在意,

网友:
恩啊,就是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