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菜鸟修联想L222WA不通电一例

楼主(2015-10-10):
接修联想L222WA,客户描述不开机,插电,指示灯不亮,报价留电话后拆机,拆机后无电容鼓包,无烧毁痕迹,测保险通的,初级次级管子桥堆阻值都是好的,次级不出任何电压。 背面也没任何烧毁及虚焊。幸好论坛有这个图纸 既然不通电,先找电源芯片, 图比较渣,LD7575PS,比较常见这个IC。对照图纸测,测到第五脚时抓到问题,FB901这个O欧电阻无穷大。拆下来测量 。显然坏了,找个换上; 既然IC没有烧毁,电阻也没有烧伤烧裂只是无穷大,我觉得就没有短路,为自己的无知汗一个先。,直接上电看看: 5V就绪了,指示灯已经亮了。 接好灯管跟屏: 第一屏发虚,重新清理屏线及接口: 最后附上凶手真相: 。感谢各位围观,如有不妥,请原谅,菜鸟一枚。

网友A:
只烧一个保险,运气不错,这种机器拷机时间要长点,安全第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烧一个保险,运气不错,这种机器拷机时间要长点,安全第一

恩,给客户说了两天时间,慢慢烤稳定再交付

网友:
一般这问题,我遇到多的就是电源芯片挂

网友:
  显示器 还有图纸

网友:
论坛另一位坛友修这个也是不通电上传的,

网友:
不错 很详细  适合 新手 学习

网友B:
运气确实不错。一般整流桥也会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运气确实不错。一般整流桥也会坏的

整流桥坏保险会炸的吧

网友:
。。。额,这个保险,看错了
不过IC没坏 也不错

网友:
O欧电阻在这里应该是起到限流保护5脚相连功率MOS管工作的。

网友:
基础知识很扎实,修好了就有钱赚。

网友C:
这个电阻都开路了,其它没有事也是奇迹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阻都开路了,其它没有事也是奇迹了。

这里电阻开路原因估计与芯片工作散热功耗有关系。

网友:
运气不错, 分析的也相当到位

网友D:
没图纸岂不是没门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图纸岂不是没门了

不到二十块钱就有代用板,这个不怕不怕的

网友:
看不懂图纸 所以修显示器不用图纸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楼主真本事。

网友:
鼓励!修好后的欣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