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W500通病故障求解决方案

楼主(2015-10-10):
联想W500故障是放电后能开机。重启或者BIOS时间调完重启就点不亮。显卡上过BGA 故障一样,由于BIOS是16脚的编程器不支持也刷写不了BIOS  。论坛有人说可以换8脚的刷。论坛所有的BIOS都下载完了刷也不行。求解。有无解决此故障的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有轻微进水或元件坏造成的主板保护、、、

网友:
还没修过w500,难道要bios要换16脚

网友:
16脚的芯片有转换座的吗?

网友:
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我都是这样搞的

网友:
这个以前我有换过,而且换后也好了,不过好像不是500,具体型号记不清了!

网友:
BIOS刷过  故障还是一样

网友A:
先刷好,下官网bios升级

网友:
独显坏掉,试试能进安全模式不

网友:
在blos把独显关闭就用集显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刷好,下官网bios升级

你修过吗?我刷好了,机器能亮,一改时间就开不了机了,我没找到升级BIOS啊,求提供

网友:
这个跟显卡无关,应该还是BIOS的事。

网友:
这故障已经证实是BIOS问题,可用8脚的代换是容量8M就行了

网友:
没修过这样的机子呢

网友:
我修到一个W520亮机就掉电 也还没修好

网友:
感觉像是南桥或者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