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两个元件的型号?有认识的说一下、谢谢。

楼主(2015-10-10):
(图片)

网友A:
101是光耦,第二个不知道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01是光耦,第二个不知道

感谢,谁见过第二个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,谁见过第二个呀?

101光耦能确定是什么型号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01是光耦,第二个不知道

能确定101光耦的型号吗?谢谢

网友:
第2个元件是在什么板上看到的?

网友:
第二个好像是三端稳压块看下具体电路画个图分析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