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0 LA-6751P没CPU电压

楼主(2015-10-10):
现象没CPU电压到0.357附图    有那位大师解决这个问题  初次发帖  不怎么懂  往加点分

网友A:
  你那个2.68那个图是测5v电感的值么?  如果是就只有后级拉低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转换电压吧  还是不要飞线好

网友B:
看一下图吧,我来解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看一下图吧,我来解

拉过去  风扇直转  没思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2.68那个图是测5v电感的值么?  如果是就只有后级拉低了。。。。。。

电压  没+5vs

网友:
看看G级电压,有没有达到导通条件。

网友:
楼主你最后木有?

网友:
直接拉过去待机会高很多,风扇不停转,死机蓝屏都会出现的。

网友:
修好就行,不一定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拉过去  风扇直转  没思路了

查下这个MOS的控制级电压  正常 触发后为高

网友:
实在没 办法才直接飞线,不然一般不飞线

网友:
是转换电压问题导致的啊,我很懒,一般都是直接飞线

网友:
转换电压的G极电压好好查一下

网友:
U38 G级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,最好让MOS管自己导通!

网友:
讲究速度,直接飞

网友:
二级转换5V电压低,那就查MOS管是否完全导通或者被后级负载拉低了。

网友:
看看其他电压是否有,还有看看cpu供电开启信号,以及工作条件

网友:
如果没短路直接拉过去  能亮机在修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吗?这个转换电压开启没有对吧?怎么修的?我遇到一个一样的

网友:
Q110或者r646的问题,这机很多r646一端腐蚀掉,Q110坏的也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