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,笔记本键盘很多键不能用

楼主(2015-10-10):
型号:联想thinkpadE420故障;不触发
实际故障是待机0.269电流过高,D95280烫手,更换后故障依旧,查芯片条件发现3V线性短路,烧鸡发现EC发烫,更换后开机亮机,测试电脑发现键盘很多键不能使用,只有QAZ和回车还有几个符号可以用,其他都不正常。再次更换EC故障依旧。小白平常没修过这种问题,所以特来请师父支招给个思路,谢谢
补充下:键盘也换过。EC加焊不止3次了

网友A:
你的EC是不是自带的程序啊

网友B:
键盘坏了哈 但是前提下EC要不空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的EC是不是自带的程序啊

是的。EC周围没BIOS芯片,而且EC上有2个点,表示这EC是自带程序的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键盘坏了哈 但是前提下EC要不空焊。

键盘也换过。EC也绝对没空焊,烙铁拖过 风枪搞过

网友D:
查下键盘到EC之间的线路,看看有没有断线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下键盘到EC之间的线路,看看有没有断线的。

明天再搞。弄2个小时这机器。眼都花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的。EC周围没BIOS芯片,而且EC上有2个点,表示这EC是自带程序的把。

那你不能随便的换的,你找一样的料办拆吧

网友:
用rt809写ec内部的程序,具体方法论坛有

网友:
带程序的EC不能随便换,还有键盘到EC之间的线路也检查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