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5520 la-8241p 进水不触发到上电报警2声

楼主(2015-10-10):
原先机器进水, 南桥短 换了南桥 依旧不触发,再加焊一次触发了 电流到1。0 在回到0.95左右,报警2声。BIOS 内存 CPU都换过了, 且集显电压不出,无线网卡那边的3.3复位有了。 集显电压直接用桥的啦过去也不能用, 难道订的桥还是有问题? HM65的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要仔细,仔细查查看看有没有掉件,腐蚀,断线的。

网友:
把进水的地方仔细检查有没有腐蚀、断线、漏电的。

网友:
都是水的人 ?

网友:
软启动没完成,仔细看看还有没有腐蚀

网友:
我的机器也是同样的问题,怎么弄

网友:
应该还是 有腐蚀断线的地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