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K42 intel集显不触发成功修好

楼主(2015-10-10):
清华同方K42 intel集显不触发,通电一切正常,不短路,3.3V和5V都有,开机电压3.3V也正常,南桥供电正常,晶振工作正常,EC供电条件正常,点开机按键没反映,待机电流0.01和时候0.02.这都是正常的,飞线一根一切搞定。从开机按键那里的3.3V那里飞一根线到EC 旁边的K上面的那个小电容上就OK了!

网友:
BIOS没问题,不用刷

网友:
这里点焊上,这里点焊上!就可以了!

网友:
EC旁边的那个电容应该也是3.3V

网友:
怎么个原理呀?,仔细说说呗。

网友:
楼主麻烦你能说清楚点

网友:
也不错,主要能改好就是技术

网友:
是ec供电断线了

网友:
那就是断线了吗

网友:
是开关到EC短线了吧

网友:
只是说了飞线 具体位置 和原理没有说明

网友:
应该断线 开关到EC不通

网友:
你可以上图吗?说明你的线具体飞到了哪里去了

网友:
楼主飞线也不量一下,中间是断线或原件坏引起按键触发没反应。就直接飞线。

网友:
是开关脚到EC脚之间断线了吧

网友:
这 不是断线了,你测量的是上啦电压。单只 开机到EC 的线段了。EC检查不到高低跳变,识别不了开机信号所以不开机。

网友:
这都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