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MS200 开机报警 完美解决

楼主(2015-10-10):
惠普MS200一体机    版号:DAOZN1MB6C0 REC:C    25X80 BIOS

惠普一体机 MS200.zip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呢

网友:
刷bios好的?

网友:
怎么个报警法呀?楼主。

网友A:
能描述一下报警声吗

网友:
要说清楚报警几声,总不能遇到凡是报警的都刷BIOS吧。

网友:
AMD加笔记本条?这机器BIOS不好找

网友:
怎么个报警法,楼主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呢

网友:
嗯嗯,刚开始加焊了显卡一样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描述一下报警声吗

开机报警5声  就像台式机器没有安装显卡一样

网友B:
又是BIOS问题。 请问直接刷还是 分离合成再刷的啊

网友:
应该是刷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又是BIOS问题。 请问直接刷还是 分离合成再刷的啊

这个是直接刷的

网友:
你的是独显还是集显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