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大神都来看一下

楼主(2015-10-10):
CPU: CMC50AFPB22GT 桥:218-0792006
客户问这种CPU能换更高级一点的吗,请大家帮帮忙,能换什么型号的可以支持
cpu

网友:
换高级点的电脑吧

网友:
板载的还是别换了,,麻烦成本高,而且还有风险

网友:
这个是平板呀

网友:
你也是够了平台不支持的额换高级的也不行这不是电脑

网友:
是电脑,装的Windows的系统,就是个电脑小主板

网友:
小心吃不了,还要亏,还是别乱来,不要提升级别了!

网友:
你问客服要工厂的电话看看吧。

网友:
没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换新机器吧

网友:
麻烦楼主百度一下CPU资料再说吧

网友:
即便能换 风险 成本 对于维修来说也不合适 最后是不建议更换
非要知道代换 可以TB 问下卖芯片的 之后在自己查下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板载的还想换cpu,牛,这种成本大,风险大

网友:
先问问TB,然后把价,,,你懂得

网友:
楼主夜 有意思 这样也想换呀 维修的都怕板载的 何况换

网友:
直接换机器吧,AMD超垃圾的,还真不如买台新的

网友A:
说这些都没用,朋友的让我给升级下,问题是没人知道能换什么样的CPU 有知道218-0792006这个都装的什么U吗,
不是国宝的熊猫
你问的才没用兄弟!既然是朋友的,你准备赚多少?万一焊盘掉了,到头来没换好,买CPU的钱肯定你出了,然后你打算赔多少?小白就是小白!
详情

网友:
还是别想太多,换一台新的吧

网友:
这个估计没人能告诉你了

网友:
这个没必要换了。。有风险得 。 又赚不了多少。。。

网友:
对呀,动大芯片都是有风险的啊,建议还是不要动

网友:
板载的你都想换 好牛逼

网友:
板载的U,风险太大了

网友:
没听说过集成的CPU还可以换

网友:
板载的最好别弄,风险太大

网友:
是上网本吧

网友:
可以换,但是不划算,几百块钱的东西没价值,弄不好还有风险

网友:
应该能换,关键是要找到支持的CPU,还要解决好散热,不划算。

网友:
神器 机器

网友:
板载的有什么意义呢,

网友:
风险太大,建议楼主不要搞

网友:
换了芯片还要升级bios呀,因为bios中没有你换上的cpu微码它也是点不亮的,工程量这么大,你愿意给别人多少钱呢

网友:
已经成功将C50升级为E450 CPU

网友:
还是不要换了,呵呵,搞不好都不亮机了

网友:
换CPU的费用能买一台了,而且风险大,万一换不好,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

网友:
总的来说 这种板载的还是换新电脑吧

网友:
板载的还是算了吧,

网友:
板载的,最好别换

网友B:
看你这个帖子就知道你不是行里人。。。。。。花钱买个高档机就可以啦。一分钱一分货
牽手、永遠
自己折腾着玩
详情

网友:
你是不是搞维修的?

网友C:
如果是你换估计一般都要被烫到

网友:
我基本不去升级半载U

网友:
哪个是费力不讨好的事

网友:
没必要换了CPU了,风险台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说这些都没用,朋友的让我给升级下,问题是没人知道能换什么样的CPU   有知道218-0792006这个都装的什么U吗 ...

你问的才没用兄弟!既然是朋友的,你准备赚多少?万一焊盘掉了,到头来没换好,买CPU的钱肯定你出了,然后你打算赔多少?小白就是小白!

网友:
风险太大,万一换的过程中出点什么意外整不好那就亏大了,建议还是让客户买好一点的电脑吧。

网友:
目前半载的换CPU成功率不高吧

网友:
给客户说直接换电脑更好

网友:
这东西就没必要换了吧,搞不好还挂了就不值当了。

网友:
板载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了,换个高级点的速度也没什么提升的,板载多少节能版的,速度很一般的。

网友:
昨天一同行换板载CPU结果最后掉电了

网友:
这个不好换吧,直接换电脑得了!

网友:
这种类型的CPU好像可以互用,但是区别不大。

网友:
板载的换个毛 成本高 而且有风险的  不划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你这个帖子就知道你不是行里人。。。。。。花钱买个高档机就可以啦。一分钱一分货

自己折腾着玩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是你换估计一般都要被烫到

被什么烫到,BGA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问的才没用兄弟!既然是朋友的,你准备赚多少?万一焊盘掉了,到头来没换好,买CPU的钱肯定你出了,然 ...

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扔了,当做个试验,打黑胶的都没掉点,这种会取掉点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