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air A1370 触摸板和键盘上的键子不好用

楼主(2015-10-10):
今天来个苹果的air  A1370 版号820-2796-a 本子挺新的,说触摸板和键盘不好用,拆机吧,没有进水的痕迹,直接找到触摸板接口 J5700 5脚6脚是USB_TPAD_CONN_P和USB_TPAD_CONN_N 测量5脚没有阻值,6脚有400多欧姆 5脚连接到这里 L5710
的4脚对地阻值400多,量L5710的34脚之间不导通了,直接把L5710去掉,飞两根线解决了。在论坛里有类似的情况,人家是热一下南桥好的,我想还是根据自己机器的实际情况搞,还是从简单的来,一点一点的往里找,第一步就找到了 ,真是太幸运了。
个人的维修点滴,生活也是如此。

网友:
电感坏了?

网友:
通病了,修了好几台,加个权限

网友:
楼主技术很好啊!会修苹果的机器了?

网友:
简单 易懂,学习了

网友:
‘人家是热一下南桥好的,我想还是根据自己机器的实际情况搞,还是从简单的来,一点一点的往里找“

论坛的很多 确实要像楼主那样的思想一样 对待 不要完全按照别人的思路维修 自己的判断才是主要额

网友:
这样才是维修 ,其他人的只能说借鉴下 参考

网友:
维修经验有时候就得靠自己摸索,别人的方法可以借鉴参考啊

网友:
电感开路,楼主运气太好了!

网友:
楼主厉害,电感不通,我一个新人都看懂了

网友:
今天修到一台A1370同样问题,但是电感不是开路, 3, 4脚有20多欧姆。飞线解决。

网友:
苹果修得很少啊

网友:
确实,好多人都是盲目维修,最后能修好的都搞废了

网友:
楼主可不可以发个图 给个具体位置啊 本人小小白

网友:
在线等 手上有一台

网友A:
为啥把电感摘掉?

ic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啥把电感摘掉?

把电感摘掉后飞线解决。

网友:
楼主 电感位置在哪

网友:
通病维修有钱赚啊

网友(2019-09-07):
努力学习维修技术

网友:
看别人发贴在A1466机上也是换这个小电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