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50很奇怪的问题,

楼主(2015-10-10):
dell n4050很奇怪的问题,装CPU待机无3.5V,电流0.03不触发,不装CPU待机正常有3V5V,也能触发,换了CPU也一样,哪里问题
cpu
不触发

网友:
我的笔记本进水的,前面短路,换完51125A的待机芯片,不上U,有3,5V,上U,没有5V,3V只有1.8V左右,

网友:
上U待机开启有吗

网友:
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你的解决了吗

网友(2016-06-21):
明显串电压了

网友:
看来这个是通病了 我也有个是这样的问题 装U就不出3 5V 而且3 5V电感还短路了 不装U的时候3 5V电感还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