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45DR

楼主(2015-10-10):
ite8518 工作条件 3v_pcu 26 50 92 114 121脚3.3v  vcc 11脚无电压 nbswon# 125脚3.3v  vr_on 98脚 无电压 main_on 96 脚 无电压 sus_on 95无电压 s5_on 94脚无电压 1.1v_on 19脚有1.4V dnbswon#80脚 无电压 请问各位 是ec坏了吗?

迅维网 www.chinafix.com_MK2B.pdf

网友A:
你查过的不说了,查一下EC的复位和ACIN,刷BIOS。

网友:
华硕的BIOS爱坏

网友:
是不触发吗    你先测RSMRST   如果低电平查条件  条件满足换EC  刷BIOS

网友:
你提供的数据不足以判断是EC坏了

网友B:
你量的一些条件,有些不需要量的啊,但是你还需要测的条件还不少,比如ACIN,EC_RST, CLK, LID等等都要查啊?

网友:
有ec就换个试试嘛

网友:
这样怎么说就是EC坏 没依据吧

网友:
即使这些都正常,也能触发,也不能定义EC是好的

网友:
先刷BIOS不行再换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查过的不说了,查一下EC的复位和ACIN,刷BIOS。

BIOS刷过了  就是不行  我按照你的条件测量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量的一些条件,有些不需要量的啊,但是你还需要测的条件还不少,比如ACIN,EC_RST, CLK, LID等等都要查啊 ...

谢谢指教 我看看先 修好了 告诉大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查过的不说了,查一下EC的复位和ACIN,刷BIOS。

ACIN 21脚 3.3V电压 RSMRST#33脚无电压

网友:
最后补通 是开关PCB断线 我也想不通 我测量 125脚按开关可以拉低  修好就OK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