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x64win7的4g内存只识别2g,元芳你怎么看?

楼主(2015-10-10):
这种情况,各位看官,想想辙吧,愁死了

网友:
安装内存4g,2g可用…

网友:
换了另外一条金士顿4g,直接变成安装内存2g了…

网友:
是不是山寨内存

网友:
有可能山寨的吧,换其它机了上去测试一下呢

网友A:
告诉你一个可能的原因,是BIOS支持的问题。前几天刚处理好一个技嘉H61,现象一样。开始想了各种可能都不对路,最后没办法开始刷BIOS,板子PCB版本是1.0的,把对应版本的所有BIOS刷了都不行,最后刷了个1.1版本的BIOS解决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可能是bios设置的问题,打开pae可能就好了

网友:
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问题。

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,装其他的win7系统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告诉你一个可能的原因,是BIOS支持的问题。前几天刚处理好一个技嘉H61,现象一样。开始想了各种可能都不对路 ...

感觉你的回答靠谱,但是同版本的刷遍了问题一样,另外1.0版本的提示bios id不一致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,装其他的win7系统行不行

bios下面就少了2g呢…

网友D:
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当时换了一条内存就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当时换了一条内存就好了。

我现在一条三星,还一条金士顿,都这样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下面就少了2g呢…

换其他的4G内存是不是一样的呢

网友:
。三星的4g装上提示安装4g可用2g,金士顿的4g装上提示安装2g可用2g

网友:
APU的集显共享内存了吧,换8G内存试试,或者把虚拟内存提高点,我记得应该是可以设置显存的,我经常在APU上见到吃内存吃的特别多,在INTEL或者AMD其他CPU上没有看到类似情况。

网友:
遇到过amd的板是会出现这种情况,换金士顿的就不会

网友:
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