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0 进液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5-10-10):
型号:联想S400
板号:LA-8951P
故障:上可调0.01-0.18V 乱跳 跳动1-2次后0.00V 没反映了
检修:看到这个问题有点怪怪的感觉,心想应该是哪里短路了,马上拆机,拆开机一看主板进液了,目测进液的地方也不是很多,主板PU801芯片附近最严重,清洗干净后仔细检查PU801 16脚断点,其它脚位都正常,上图查了下15、16相连,凭经验想应该先看看其它部位再说,先不动PU801,继续查找进液部分。
下一个进液部分PQ801(呵呵 跟801挺有缘分的,都进一起去了)而且焊盘有明显烧伤的痕迹,心想问题应该就出在这里了,万用表测量PQ801 5脚 PC802 803 804 805 1脚接地,心里偷乐了下,断开PJ801公共点上级正常,接着处理接地部分,风枪伺候了,取下PC802测量既然不接地了,迅速在料板上拆了个电阻装上测量正常。先不着急上电,继续检测主板 反复看了2次没发现其它问题,就先上电看看吧!上电后待机正常了0.01不再跳动,按下开机键主板触发了,上内存、接屏测试正常显示。开了大概30秒问题来了,给自己鼓鼓气不急慢慢来,言归正传,开机30秒左右主板冒了下烟屏幕还是亮的,马上断电,一时没注意到从哪里出的烟,心想应该是PQ801,可是用万用表测量全是正常的,于是大胆的再上了次电,这次注意看着,确实是PQ801而且还带点点电流声,心想也正常PQ801焊盘都烧伤了,取下PQ801再试吧,怎么也想不到风枪刚吹10几秒PQ801焊盘直接鼓起了,晕 我温度这些全正常的啊,也没调高,狠下心吹吧可是哪个鸟焊盘怎么也和PQ8015脚分不开,用烙铁也取不下,好我不取了直接用刀片把PQ801分离,找了个代用芯片装上硬接,接好后测试正常。上电无电流声,装上屏测试完全正常了,测试了30分钟左右OK。把主板焊盘清洗干净后装机拷机测试2天OK。到此此机完修。
最后附上图纸,希望对大家有帮助

LA-8951P R01 cherry and royal_lay_combine_0202final.pdf

尒彡,沵恏跩 + 5 很给力!

网友:
不错不错,哈哈支持下

月饼 -5 阿源本版块不要灌水。。。

网友:
焊盘无谓粗糙
机器修好就好
稳定牢靠用到老
客户欢心把钱掏^_^

网友:
厉害啊 这样都能秒

网友:
不错,方法千万种,维修亮机就是硬道理

网友:
厉害,好技术啊!

网友:
楼主要是能配上点图纸的标示就更明了一点了

网友:
这问题是送钱的节奏呀。

网友:
牛啊,这种我就直接建议换板了!

网友:
不错,最喜欢秒杀了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秒杀

网友:
非常感谢你的分享,希望多多发贴呀,多学点经验

网友:
进液的机器有些清理下就好了,有些死都搞不出来

网友:
修的不错,分析清晰有力

网友A:
热管末端那个黑点是什么?难到是破出一个洞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热管末端那个黑点是什么?难到是破出一个洞了?

就一个黑点了 不是洞

网友:
牛  这都修好了

网友:
谢谢群主的分享,只需要图纸

网友:
有時候維修時遇到元件燒毀造成吸住銲盤的真的要拆時很花時間,怎麼加熱都不會下來

网友:
进水机就是这样,细心点都好修

网友B:
这样容易反修~!
遵义迅修
这个无非就是一个供电故障,处理好了 一般返修的几率很少的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容易反修~!
这个无非就是一个供电故障,处理好了 一般返修的几率很少的

网友:
送钱的节奏啊

网友:
新机越来越难修了

网友:
新机越来越难修了啊

网友:
厉害要是我就换板了

网友:
楼主强大啊,,这都能修好,技术硬啊

网友:
S400的前天也修到一个 也是进水

网友:
看是简单,真正修起来还是花时间,秒杀就是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