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43G 的EC数据pm25ld010刷不进去,求助。

楼主(2015-10-10):
      本来是卡LOGO,刷了桥的数据没用。在刷EC 的时候发现数据刷不进,报错  为 器件地址;00000000 器件数据;FF   数据缓冲区地址;00000000  数据缓冲区数据;02   是在校验的时候报错的。换成别的IC型号能刷进去,但不能开机了。
      希望高手解答一下,我要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编程器是希尔特600p

网友A:
刷不进去,就换一个芯片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不进去,就换一个芯片刷

换过情况一样。

网友(2015-11-23):
应该是芯片跟座子接触不好,或者你换个芯片型号刷!

网友:
这种芯片,有时是支持不太好,有时候,报校验错误,也是可以的,能开机的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额楼主解决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