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ASUS F9E无0.2-0.3重复掉电

楼主(2015-10-10):
     台风来袭,雨势连连,上班都不好上了。
      上班,同行拿来一台ASUS F9E,通电,电流一直在0V-0.2-0.3再掉到0V,掉电后马上又上到0.2V一直重复的掉电。一看感觉是少电压掉电引起的。拆机,先打各重要测试点的各阻值正常,排除短路,方安心测试,
       上电,检查各电压,发现CPU边上电感没电压。心想应该是CPU供电没出 ,打开图纸确认CPU供电没有。
       图纸找到cpu供电芯片,先检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,20脚VIN,供电19V正常。查开启VRON,发现电压0.5V左右,不正常,终于露出马脚了。

  老机器一般是由EC发出VRON。随既追查VRON来源,是由EC发出。华硕时序EC要发出VRON的前提条件是EC要收到ALL_SYSTEM_PWRGD     万用表ALL_SYSTEM_PWRGD 只夺0.5V

经查 DDR_PWRGD(内存供电PG)、1.05V_1.5_PWRGD(1.05V前端总线供电PG)只有0.5V
PG供电是由+3VS上拉。但测到+3VS只有0.5V。
到Q9108    此管子G极电压实测为0V。正常应该是12V
追查到 Q9015  的4脚为0.5V、2脚0V-2V间一直跳  、3脚0V-12V间一直跳。马上用示波器,打2脚,示波器显示是0V-3V一直跳,  还好有示波器看出是有3V,没导致误判。
        感觉问题找到了,是Q9015坏了,打开风枪取下Q9015,用线直连Q9015的3、4脚让12V直连过去,,搞好后,通电,电流上去了,不再掉电,看电流已经是亮机的电流,关电接上屏线,机器亮机了,到此,此机修复。
         新手修机,大神飘过,发贴交流。请大家帮忙加点分感谢感谢。

网友:
有波波真好,可惜我没有,而且还不会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