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4H不上电维修 求助

楼主(2015-10-10):
同行拿来一台华硕X84H不上电0.40   初步判断为有某电压未出.拆机发现机器没有维修过.也没有进水或烧的痕迹.测量发现VTT
CPU电压未出.还  是老习惯上迅维逛逛发现还是有不少同故障了.看来通病了.有动南桥的.有动芯片的.有把内存芯片调换过来的.因
为都是RT8202A.看来也不好修...量了一下VCC   TON    EN都正常.对比内存哪边的都正常啊.怎么会不出呢.如果以前我肯定就换芯
片了.但看论坛里有换过没好的.所以冷静想了想.测了一下OC脚的10K电阻PR8204.也对啊.突然有种冲动把PR8204电阻去掉.通电奇迹
出现了.电流蹭蹭住上跳.电阻的电感端有1.1V.接屏亮机.这里就遇到疑问了.这个脚应该是电流检测吧.虽然是修好了.但不知道以后
会有什么问题.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.不胜感激附上点位图及BIOS    K43LY

网友A:
这已经是修好了吧?PR8204电阻修到过,会变小导致的,具体电路中作用好象是输出电流限制设定电阻,这个电阻阻值小了输出电流就小了。浅析具体原理也要查阅芯片的PDF才能确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已经是修好了吧?PR8204电阻修到过,会变小导致的,具体电路中作用好象是输出电流限制设定电阻,这个电阻 ...

是我直接把它取掉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我直接把它取掉了

能换个大一些的电阻上去更安全,可用10K、18K的,不难找到。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多试试,会不会返修啊

网友:
好了是关键

网友:
建议你换一个PR8204电阻保险些

网友:
我这台也是这个问题哦问题是有个场馆发烫

网友:
直接拆了就行了?不知道这样能用多久

网友:
拆了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