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红灯闪烁开不了机

楼主(2015-10-10):
主板是升技ip35-e,最近两个月出现一个问题,电源接通后红灯一直闪,按开机键没反应,等闪几个小时后红灯稳定常亮后才能开机,然后换了块同样型号主板问题依旧,这是哪里出了问题?
请指教啊!

网友:
电源不良了

网友:
说明是你的ATX电源有问题

网友:
电源带不动了,换个电源

网友:
电源换换看看,估计是带不动

网友A:
晕了,以前一直好好的啊,航嘉多核dh6,怎么突然就坏了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晕了,以前一直好好的啊,航嘉多核dh6,怎么突然就坏了。。。

以后不要这么说了,电子电器这些东西,不会像植物那样可以看到它慢慢地变蔫,都是说坏就坏的,跟白炽灯泡一样,说烧灯丝就烧灯丝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以后不要这么说了,电子电器这些东西,不会像植物那样可以看到它慢慢地变蔫,都是说坏就坏的,跟白炽灯泡 ...

嗯嗯,学习了
就是这个电源恐怕不好修吧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嗯,学习了
就是这个电源恐怕不好修吧。。。

我觉得最复杂的就是电源了,还危险,修过十几个电源,只修好了五个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最复杂的就是电源了,还危险,修过十几个电源,只修好了五个。

继续请教,电源坏了为什么过一会就能打开了,而且运行起来毫无问题,打游戏什么的费电也不死机啊

网友:
直接换电源啊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继续请教,电源坏了为什么过一会就能打开了,而且运行起来毫无问题,打游戏什么的费电也不死机啊

有可能是电容爆了
可以拆开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有可能是电容爆了
可以拆开看看

嗯嗯,看能修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