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捷G41主板USB接口奇怪问题求助

楼主(2015-10-10):
手上有一块梅捷的G41主板(型号SY-I5G41-L V6.0),开机一切正常,能进系统,能上网,能听音乐看电影,就是USB接口不能插u盘或者是百度wifi之类的设备,但是很奇怪的是,主板上的四个USB接口接上USB鼠标键盘却能够正常使用,插其他的就不行,插进入的U盘提示未知硬件,无法给那个硬件安装驱动,系统换过,硬盘换过,开始以为是usb供电电流偏小导致,后来直接从24pinATX电源接口处飞了一根5v的线过去给usb接口供电,仍然是故障相同,目前就搞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的产生,难道是bios?或者南桥坏了?坛里的高手们请帮忙分析分析。谢谢。图片就不上了。

网友A:
查南桥usb模块工作条件

网友B:
BIOS设置问题 或者程序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南桥usb模块工作条件

量了USB口那里电压4.97v,算是正常,USB到南桥的八根数据线的阻值都是一样的576,还要查哪里呀?假如有问题的话鼠标键盘又能用?很是郁闷,搞不清楚,下一步就是不知道该去查哪里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设置问题 或者程序问题

bios设置已经去检查过了,没有问题,明天天亮想办法刷个bios试试看了。

网友C:
梅毒的机器奇怪的问题很多的,我遇到过网卡可以pxe启动,但是进系统后它就不能用了,非驱动问题,没办法解决,后来加了个独立网卡用.垃圾牌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梅毒的机器奇怪的问题很多的,我遇到过网卡可以pxe启动,但是进系统后它就不能用了,非驱动问题,没办法解决,后 ...

我用usb供电的小音箱插到主板上不能正常放音乐,插usb口的鼠标键盘又一点问题都没有,我个人还是怀疑供电的电流不足,但是不知道怎么解决它,电压有了,电流我怎么加呢?

网友D:
查一下USB过流检测电路是否异常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查一下USB过流检测电路是否异常

梅读的板会有过流检测电路吗?起码我是没看到的,连清除coms设置的地方别的板都是三个针脚的,它都只做两个针脚,会有过流检测电路?

网友F:
查是不是保险电阻坏了,体积稍大点,丝印颜色不一样的电阻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查是不是保险电阻坏了,体积稍大点,丝印颜色不一样的电阻,

查过了,保险电阻没有问题,再说了,保险坏了的话根本就不能用了,哪里还有鼠标键盘插上去都能用,其他USB设备不能用的情况?
现在bios也刷过了,涛声依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过了,保险电阻没有问题,再说了,保险坏了的话根本就不能用了,哪里还有鼠标键盘插上去都能用,其他US ...

有前置和后置之分啊,你说的是主板上的接口能用,机箱面板接口不能用,对吧,

主板为后置,面板为前置,保护电路设计全面的板子就一定会有前置和后置保护的,我的品牌机里面主板就是这样

网友:
换GB吧   遇到过一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梅读的板会有过流检测电路吗?起码我是没看到的,连清除coms设置的地方别的板都是三个针脚的,它都只做两 ...

电流这个还不简单呀,直接断开原来的供电,从电源上飞个5v给他再试一次,这样就不会说受原来的供电影响了,如果再不行我也没办法

网友:
断开原来的5V   拉过去一个供电再试试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试看

网友G:
直接飞线5V供电 不行就加张pci转usb卡好了

网友H:
USB口旁有没有6脚的芯片?

网友:
供电都5v了 还没解决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USB口旁有没有6脚的芯片?

有6脚的芯片,主板后门那里靠近usb的地方有两个,接机箱的那个位置也有一个,那6脚芯片坏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直接飞线5V供电 不行就加张pci转usb卡好了

飞过线了的,外接电源适配器就没有试过,加pci转USB那个不需要教的啦。谁都会,现在主要是想不需要加卡,就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罢了,假如说是南桥坏的话,那插入USB键盘能够正常使用,难道USB键盘不需要跟南桥进行数据通讯吗?难道是直接连IO芯片?现在开机测USB接口那里供电有5.04伏而且是在插了一个USB键盘和USB鼠标的情况下量的,

网友:
6脚的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哦

网友:
GB南桥一般问题多

网友:
是不是南桥坏了啊

网友:
南桥usb模块坏   usb高速部分坏

网友I:
刷一下BIOS试试了,会有意外惊喜的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刷一下BIOS试试了,会有意外惊喜的

哥哥呀,已经刷过了呀,涛声依旧啊,难道要换回最老的版本试试?

网友:
有6脚芯片就先换了看行不行,usb口能用键盘鼠标,南桥应该就是好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,烤南桥好过

网友:
会不会系统有问题?

网友J:
有时候杂牌电源会引起类似问题

网友(2015-11-30):
引用 网友J:
有时候杂牌电源会引起类似问题

电源绝对无须怀疑,都是长城以上的好电源,换过几个了,不是山寨货,再说了,G41的主板,上的是E5200的u,耗电能有多少?现在最怀疑的还是桥,因为如果是小六脚电感坏的话,没理由全部坏完,如果真坏的话没理由u口的鼠标和键盘都还是正常使用的,插usb接口鼠标键盘的时候是连续正常使用好几个月都没有问题的,并不是时能用时不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