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进系统黑屏只有鼠标

楼主(2015-10-11):
今天一朋友告诉我 他的电脑 开机黑屏  我下意识想是 硬件坏了? 仔细询问后知道还是老敌人 是开机进系统桌面只显示鼠标  一定很多人说做系统就好了! 确实 那有些人有很多软件 重装系统后要安装软件就很麻烦 所以让我我都不愿意  还有人说 哦 那重新创建帐号咯~ 嗯 也行 我比较懒- - 再加上那哥们对电脑不一定太懂电脑我估计让他找都要说好长时间  (废话说多了) 解决办法:问题是那哥们用360 误删除explorer.exe系统文件  ---------按Ctrl+Alt+Delete 启动任务管理器 文件 新建任务(运行) 用 浏览 打开360 查杀修复 恢复区  回复大爷你误删的文件explorer.exe 完后电脑重启就好了 吼吼~~~   坑爹360 啥玩意都报木马 如果有一天360说你是木马一定别当真- - 开个玩笑咯~

网友:
现在Win 8遇到这种问题比较多,都是因为修复漏洞或者安装很多需要重启的软件导致。

网友:
误删explorer.exe 会进系统只有鼠标,又学了一招

网友:
我今天  遇到个  外设 坏的影响  360无线

网友A:
重做系统解决问题的 想办法修复到正常 这个也是软件问题的修复高手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重做系统解决问题的 想办法修复到正常 这个也是软件问题的修复高手了

吼! 热烈欢迎 版主

网友:
{:3_53:哈哈  客气

网友:
360我就不喜欢,太强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