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2笔记本内存供电脚是那一个?"

楼主(2015-10-11):
ddr2笔记本内存供电脚是那一个?" +5v 接了12v  内存坏了 请教ddr2笔记本内存供电脚是那一个?"

网友:
自己看图纸

网友:
这个还要问吗 坛里那么多图纸  随便搜搜都一堆啊

网友:
你好  无我无图纸啊

网友:
图纸有啊 去查图纸

网友:
兄弟没图纸你怎么找 找个类似的借鉴下

网友:
老师那里有?指点一下 啊

网友:
下个图纸啊,楼主的分有这么精贵吗

网友:
论坛搜索版号就有图纸

网友A:
ddr2笔记本内存供电脚是那一个?" +5v 接了12v
前面一句是问内存供电芯片的供电脚还是DDR2插槽的供电脚?问芯片供电脚就查芯片型号
后面一句怎么会出现+5V接了12V的情况?

网友:
建议还是找下图纸啊,看下,具体是哪一脚忘了,供电脚好几个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ddr2笔记本内存供电脚是那一个?" +5v 接了12v
前面一句是问内存供电芯片的供电脚还是DDR2插槽的供电脚?问 ...

1 是DDR2插槽供电脚  2 接错电源 +5V 接了+12V    +12V接了+5V

网友:
百度文库,自己找

网友:
插上内存 测内存上面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 是DDR2插槽供电脚  2 接错电源 +5V 接了+12V    +12V接了+5V

SPD3.3V199,VDD1.8V很多117/118,可以用假负载或者找用DDR2的图纸来对。

网友:
打上内存假负载测量就知道了

网友:
测内存周围的小电容就行

网友:
你只需要找一个同样DDR2的主板就有图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dr2笔记本内存供电脚是那一个?" +5v 接了12v
前面一句是问内存供电芯片的供电脚还是DDR2插槽的供电脚?问 ...

都烧了还修什么啊。

网友:
假负载上有标内存供电脚,要不然就在论坛里下张图纸看啊。

网友:
论坛中的图纸很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