扬天S700 航嘉HKF1301-3B带不起负载电压跳变

楼主(2015-10-11):
这个一体机,电源应该是通病 ,一般同行都是换了电源就解决了,这个电源是19V输出的,我用可调电流表可以开机进系统,表明电源坏,测电源待机时输出是19V,可是按下开关键后就19V-16的跳变,一体机开不起来,看论坛里有个同仁也遇到这个问题,没有解决 ,看了下淘宝,这个电源还要155元,有点小贵,而且有一家淘宝说专修这个电源,说这个电源有通病,可以很快搞好,这个电源肯定有高手修出来知道哪里的通病,只是没有发出来,希望有高手把这个电源的通病公布出来,光藕跟50V小电容我都换了还是不行

网友:
电源带不起负载一般都是电容问题,你也可以尝试换掉MOS管和线圈,再就是过来后的整流二极管

网友:
是IC驱动的还是......最好上图看看,不然大伙不好判断噻。

网友:
这样最好上个图比较直观

网友:
楼主此电源用的主IC何型号?最好上个图......

网友:
楼主传张图片就更好了,再说一下电源的详细构造..........

网友:
155确实有点小贵了,还是值得一修的

网友:
整流二极管旁边电解电容是不是失效了

网友:
楼主发图上来,大伙一起帮你想办法,但我猜是有小二极管不良了。

网友:
楼主有新进展吗?关注中.....

网友:
楼主的电源主IC何型号?.....

网友:
期待楼主早日搞定,与大家分享过程........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有可能 是主电容不好,

网友A:
把大电容前面的50V 22UF换掉吧。(光耦附近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大电容前面的50V 22UF换掉吧。(光耦附近)

你修到过吗?主IC是何型号?........

网友A:
今天刚修到,主IC还真没有记下来,很长的一段字。可能是走运修好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今天刚修到,主IC还真没有记下来,很长的一段字。可能是走运修好了。

你的经验值得借鉴,要有IC的型号就更好了........

网友:
请问,航嘉电源,能转,但是不能带起主板正常点亮是为什么?

网友:
带不起负载的话主要原因应该是电容造成,建议检查一下开关管那两个对应的电容和整流输出相关电容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建议换电容.......

电容没有鼓包啊!!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电容没有鼓包啊!!

有很多电容失容,外表无异常...建议先查两个大电容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有很多电容失容,外表无异常...建议先查两个大电容.

能不能量的出来电容的好坏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量的出来电容的好坏?

需要比较专业的仪器,如LCR电桥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需要比较专业的仪器,如LCR电桥.......

哦,那就是我只有盲目的去换楼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哦,那就是我只有盲目的去换楼

不过粗测用电容表也凑合,准确性不高,优先考虑代换法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过粗测用电容表也凑合,准确性不高,优先考虑代换法......

哦,了解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