改开启电压

楼主(2015-10-11):
高压开启信号是0V低电压开启的,怎么改成高电压开启

网友A:
接到屏幕供电上,

网友:
加个反相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接到屏幕供电上,

开的时候要白屏闪下的

网友:
驱动板哪头的开启信号断开 ,接到调节上

网友:
用个三极管就可以倒一下

网友:
负负得正,反相

网友:
这种情况加个反相器是明智的选择。

网友:
给你个图,一看就知道怎么做了,很简单

网友:
从屏供电拉一个电压过去

网友:
把三极管倒以下

网友:
驱动板给 屏供电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