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AOC TFT19W80PS花屏问题

楼主(2015-10-11):
接同行一台冠捷型号如题,说花屏,拆机果断换屏线,那个是双交线的那种,装上插电,冒烟,赶紧断电,观察驱动板屏供电的三极管烧了,找了个驱动板换了,没敢再用换的屏线,用以前的屏线,还是那个样,还好,没把故障扩大,下面怀疑MCU有问题,上论坛找程序,还真不少,先下一个,然后拿出我的809F编程器,开始用ISP功能,软件打开ISP智能识别,显示无法读取啥啥啥的,好像是跟加密了一样,郁闷,风枪吹掉25 上座子,很好,可以读取,然后做个备份,放桌面上, 接着巴下载的加载上开始写入,一切正常,风枪吹上,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,呵呵,通电不亮,按开关不亮,TMD程序问题,再找再下,25放坐子上又他妈不认了,再旧版上拆个25吧程序写如,再上板,显示红绿蓝,接VGA显示,拔掉又是红绿蓝,开关,都一样,不停再闪,估计还有问题,拆了继续刷,还是不行,弄了两次这个25芯片,也不忍了,怪了,最后怀疑可能是热的芯片上编程器,通电了,或者是刚吹上的芯片就在班子上通电了,估计是这样搞坏了,因为不经常刷MCU,又找个班子拆掉25把下好的程序写入,上机,温度都降下来了,等了不少时间,又他妈不亮了,去掉,刷以前原机的程序,(原机程序是接VGA 画屏,分辨率低不花,正常,只要调高就花,1440*900标准分辨率也花,一道一道,还上下跳,幅度不大,完全看不清桌面,)刷上后通电显示冠捷LOOG灭,然后再显,好像不停的在重启,晕了,又TMD咋了!中途从陶宝上还发个驱动板,客服说,用着可美,啥也不用该,直接上机用,他的是该良板,就发了,到后傻了,供电接口不一样,按件接口不一样,*脏话*屏线接口也不一样,就发个板子来了,这不是瞎搞吗,图片右边那个是发来的板子,放那备用吧,换过通用的驱动班,都挑好了,通电显示无信号英文,插VGA花,没招了,求救!!1

网友:
换驱动板试了没,

网友:
这个有那么纠结的修吗 显示器全部秒杀的

网友:
唉,像这种,你修好了,能赚多少钱,这样子折腾

网友:
先测试下屏再说

网友:
一般这样搞都不划算的!除非很闲很无聊没有事做可搞搞!

网友:
多换几个试一下。

网友:
直接换驱动板

网友:
换驱动板不行就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佩服楼上能读完这文章

网友:
这太折腾人了, 直接换板子好了

网友:
我觉得你刷个程序看看

网友:
你换个电源板试试,好像你的电源输出不稳定

网友:
lz     有没换个屏来试下了!

网友:
换原装的驱动板应该会好了。

网友:
又买了套,装上好了,这个屏,通用板不好点的,

网友:
你会不会刷程序?  刷上去没信号的时候是颜色交替的AOC的机    接信号上去有显示就是。

网友:
买驱动板要看清楚最好买原来一样的,插vga花屏屏线和vga线的问题多

网友:
换驱动板,应该好。

网友:
你不会先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么

网友:
驱动板的事啊!

网友:
真心看不懂写的啥玩意儿

网友:
遇到这种问题还是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下 昨天修到个长城的 用久了颜色会变 该驱动板好的

网友:
这种很难搞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