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45VD触发掉电

楼主(2015-10-11):
情况如上所说,按开关电流上到0。2马上掉下来,感觉EC有问题,用风枪加热后能正常开机了,但装机用了不到半小时就又断电了。换掉EC后又能正常开机了,放了一夜起来又故障恢复。所以请问一下各位,这个机子是不是周末哪个排阻有通病之类的呀

网友:
绝对不是EC问题,仔细看边上的电阻或者线路,一般都是进水受潮,多少有点痕迹的

网友:
在冷机状态下查EC的待机条件

网友:
肯定有腐蚀或者电阻变质

网友:
这机故障我修到过,也是第二天开不了,忘了是怎么修好的了,是去年的事了,修的太多记不住,我再想想。。。好像是换了桥晶振,BIOS也要排除下.

网友:
有没有什么电压没有出来?

网友:
有点没有出来所以导致瞬间掉电的

网友:
供电电容问题

网友:
范围太大了,无法交流

网友:
用波波作对比吧,很花时间的。

网友:
最怕这种不稳定的问题了
我 没示波器  就没修好过

网友:
查下条件了

网友:
开机电流都到0.2了。建议查下后面的转换电路

网友:
这种不稳定的一般是电容不良,,换下试试

网友:
应该是电容的问题,用示波器抓吧

网友:
额,供电电容也整过了

网友:
查周围小电容和电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