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这个游戏屏有鬼了?烧高压线圈

楼主(2015-10-11):
哪不对了?两边的高压线圈,通一次电烧一个?
游戏

网友:
后级有问题吧,要不怎么会烧

网友:
你是说电源板上高压输出部分吗?

网友:
如果屏两边的高压线圈烧毁了几个之后,其他灯管还会亮吗?还是闪一下就灭?我现在是不是需要换屏两边的高压板了?换了之后会不会再次烧毁?

网友:
两条,统统的换掉。·

网友:
要是我的话两边都 换了.

网友:
这个怎么测高压板这边是否正常,19寸的灯管不能接吧 ,不然两边换了之后还有问题怎么办

网友:
既然烧了就换它。不换它试看,你怎么知道还有没有其它的问题。

网友:
是固定烧 还是随机烧,固定的话 查看下 灯管。

网友:
后极有问题吧 屡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