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流12A,10A大功率可调降压模块车载稳压电源LED灯笔记本电源反接保护维修

楼主(2015-10-11):
好久没有发贴了,今天上网发一个(直流12A,10A大功率可调降压模块车载稳压电源LED灯笔记本电源反接保护)维修贴.对于维修这种电源也许有点帮助.现发一个12A电源图:

下面发折卸图

今天上传不了图片了 明天再传

网友:
file:///E:/电脑.彩电.彩显维修资料/LED恒流电源%20大功率电源/直流12A大功率可调降压模块车载稳压电源LED灯笔记本电源反接保护/IMG_20151002_195417_2.jpg

网友:
故障现象: 无电压输出  换上IC1  主控芯片,因芯片上的型号打磨了.看不到型号.用LM2596T-ADJ代无果. 再用XL4016E1换上.电压输出正常故障排除.

网友:
再发一个 充电转灯的电路板图(电路板上的芯片都打磨过和不转灯故障维修

故障现象:  电源灯.充电灯不亮     SOP8脚芯片坏.换上LM358   电源灯点亮.但充电灯不亮. 经查是 LM358左边222字标贴片电阻坏.换上故障排除

网友:
再发一些 直流10A大功率可调降压模块车载稳压电源LED灯笔记本电源反接保护

网友:
和12A的电路稍有变动

网友:
话说  这就是一降压模块嘛

网友A:
是的.降压模块充电电路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.降压模块充电电路板

主要给何东东充电?....

网友:
电瓶  手机均可

网友:
也可以用在直流电烙铁上, 3.7V-- 30V电压可调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