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6710B笔记本屏暗屏

楼主(2015-10-11):
HP6710B笔记本屏暗屏
屏比较暗,灯管 高压板都换过还是不行,背光灯开启没有问题。剩下只有逻辑板了,VGL(-6.2V),VGH(21.6V)AVDD(3.2V)VCOM(由供电芯片发出可是没有发出,我从AVDD引了一根线过去3.3V的电压,屏暗有了改善但还是不清楚)各位这个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逻辑板是友达的,型号是:B154XW08

网友:
发错地方了,你应该去笔记本维修里发

网友:
屏电路无法纸上谈兵

网友:
上图上型号,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