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存电流问题

楼主(2015-10-11):
插入内存电流有升高变化  是不是一定过了内存?内存自检过了,是不是一定有内存的数据波。?是不是内存的总线波形有了才说明过了内存?

网友:
有示波器的话,测下内存波形。2代的测pin197 199.三代的测200   202脚是否有下拉波形

网友A:
插入内存电流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过内存了,特别是三代的机子,我就碰到过。

网友:
这个也是我要问的,球高手解答

网友:
如果内存的数据线上有持续的波形,一般是过内存了

网友B:
看电流是不能确定的哦。。只能相信示波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插入内存电流升高不一定就代表过内存了,特别是三代的机子,我就碰到过。

今天就碰到一个  ASUS  没图 没料号 对照点位测了 半天。。得出的结论也是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电流是不能确定的哦。。只能相信示波器

嗯  确实  内存没波形  电流上升    。以后碰到挡内存的  测试波形 比较试试把

网友:
插上内存电流有变化说明内存通电了,有没有过内存还得测内存数据线上的波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