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70无cpu供电 ,掉电 故障 求助

楼主(2015-10-11):
最近接修到Y470 LA 6881p  i3   N卡的机器,故障为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,不能开机的时候掉电
拆开后测量CPU电压无电压,85831  23角19V 风扇下面无腐蚀,  一般需要按个5~~8次才能开机,开机且95831 有时开机烫  有时不烫!,开机键正常。 且正常开机后找不到显卡     加焊95831无效  干了下显卡也没用。    bios我感觉没坏!  由于没有示波器  不好下手   。各位大哥有啥办木有

网友:
查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吧,我怀疑是PCH问题

网友:
把南桥给干了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加焊PCH试试

网友:
干一下南桥试试看

网友:
SVID的没波波不好弄啊

网友:
不能开机时看一下桥发给U的PG信号正常不

网友:
在南桥上做文章试试

网友:
5到8次是能触发还是能正常开机?能触发的话开机电路也有问题

网友:
加焊下桥呢/现在这个桥管理的外设太多,又没有散热.容易坏

网友:
加焊一下南桥

网友:
只能是在不开机的时候查下不开机的原因  楼上好多说是动桥 建议先测量 再动手

网友:
查查CPU  EC供电条件和显卡旁边有 有没电容漏电 有没虚焊

网友:
刷BIOS先吧,有这可能

网友:
同样问题 求解决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桥坏了

网友:
U电压起不来的时候  量pch给CPU的信号

网友:
按好几次开关才能开机  查ec的条件

网友:
95831 开机烫,说明后级负载过大。

网友:
95831  19V旁边5V  也会断  先查查 吧

网友:
感觉还是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个人建议在不开机的情况下,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!用示波器爪一下SVID

网友:
Y470还没遇到难修的,遇到的都是通病,遇到过一个掉电的还是显卡坏了,显卡引起复位不正常,最后改成集显了,要拆掉显卡才行.

网友:
碰到加焊显卡后好的,不加焊前也是会没出LOGO前掉电

网友:
没有U供电时发烫,滤波电容加几个看看。

网友:
无CPU供电时,测量PROCPWRGD有无电压。

网友:
不是没示波器就不能修95831了,也可以先测下开启信号,这台机器是显卡PG发给EC然后EC开启的CPU供电,表示正在修,真TM难搞!

网友:
加焊无果就直接换吧,芯片,上下管,电容,都换了试一下,有可能电容性能不良也会,还有PW电路都有可能,加焊不一定解决问题,更换才是更 好的办法

网友:
南桥的干活....

网友(2015-11-12):
重点放在显卡供电上面,很有可能是显卡供电有微短路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