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无待机电压,待机芯片发烫,3v5v线性电压阻值正常

楼主(2015-10-1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待机芯片是51123,没找到51123,换了个51123故障还是一样

网友:
看下后继 正不正常

网友:
先查下51123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条件没满足

网友:
看看上下管有没有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芯片是51123,没找到51123,换了个51123故障还是一样

是换了个51125吧

网友:
3v5v电容换了没?

网友:
换的芯片确定好的吗

网友:
你会测阻值还会测引脚各个条件吗

网友:
B460这个你看附近电阻有腐蚀的没

网友:
先更换待机芯片再试试看

网友:
先测量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再说,线性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说错了,是51125

网友:
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正常,3 5V线性电压二级转换的负载是否有短路

网友:
阻值正常  可有电压 ?无电压查下待机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

网友:
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坏,也有可能是线性短路,你看看芯片周围有没有电容短路的

网友:
手上有B460一台3v短路,换过桥还是短路,不要桥就正常,装上就短路,怎么修啊

网友:
待机发烫,基本都是线性电压不正常,阻值正常,电压不正常也没用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