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F1A75-M

楼主(2015-10-11):
前几天接到一个主板,是一个网吧的,坏的原因就很简单,换了机位后就没有显示了,拿回店里面插上数码卡FF,有复位,电压都正常,心想换822试试,换了IO旁边的822电阻后,有C1了,跑到62就不跑了《示波器波形条了三下,还差半下就有显示了》,以为是没有装还822,再换一次《我的电阻都是新的》,问题还是一样,俩南桥旁边的也都换了还是一样,头大了,放了几天后,今天来了一块一样的主板· USB口不行的,换一下BIOS,就有显示了,多 个问题,一开始真想不到是BIOS的问题。大神不要喷我啊,图片就不上了。这个BIOS的版本的1.03的,希望帮到有需要的人。

F1A75-M-1.03

网友:
好 下来试试

网友:
真好需要  下载来看看

网友:
主板 有时就是往往想着不可能是这个问题,但是偏偏就是这个问题。神烦

网友:
看来想不到的问题很多共同研究

网友A:
USB 是BIOS报废导致的?真奇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SB 是BIOS报废导致的?真奇葩

我是说来一块USB口不行,但是一样的主板,所以把USB不行主板上的BIOS拿到没有显示的主板上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