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000-1108TX

楼主(2015-10-11):
     机子开机不显示,供电基本正常,想刷BIOS 板号是 HP1000 6050A2493101-MB-A02 DIS ,下了这个版本的几个独显BIOS
都是4M的,但我这个读出来只有512K.刷的时候提示超出容量范围,不知道是位置找错了,还是本身BIOS问题,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各位师傅帮我看看 谢谢哦

网友:
看BIOS型号就知道了呀   器件没选对

网友:
这个机子BIOS有两个 一个EC BIOS 一个就是这个地方了,还有什么地方?

网友:
是不是没找对呀

网友:
512也太小了点  你看看芯片上是多少的 就知道了

网友:
这个好像刷了后会认不到硬盘

网友:
没找对吧

网友:
你看看BIOS芯片上标的容量是多少啊

网友:
你看下芯片型号 也就知道是多大容量了

图片中的似乎是PCH BIOS 不应该是512K

网友:
是不是  EC 的跟南桥的搞错了

网友:
看看BIOS容量啊 不应该那么小

网友:
应该是找错了吧,有二个BIOS芯片吧   这个是EC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