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华硕F83T笔记本,测量有CPU LDT_RST#

楼主(2015-10-11):
华硕F83T笔记本,测量有CPU LDT_RST# 如图时序都都有了。LPC_FRAM有电压无波形,内存排阻上也没波。机子是板载CPU没办法换CPU,请问这大概会是什么问题呢?谢谢了

网友A:
没有跑码 你说呢

网友:
先刷下 BIOS SHISHI

网友:
没跑码  先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跑码 你说呢

嗯,没跑码。现在就是不能确定是桥问题还是CPU的问题。BIOS刷了

网友B:
先把小电压都查一遍。。在就是刷BIOS  。。打lpc的阻值  看看有异常不 。。在就是换桥  和ec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把小电压都查一遍。。在就是刷BIOS  。。打lpc的阻值  看看有异常不 。。在就是换桥  和ec

你是说换南桥?

网友C:
电流上到多少了,换北桥吧。

网友:
北桥问题,一看就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流上到多少了,换北桥吧。

电流1.几安了

网友:
进来学习,等lz好消息吧

网友C:
加焊北桥试试,不行就换一北桥吧

网友:
北桥的问题  先焊接一下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北桥试试,不行就换一北桥吧

已经和重植了,还是不行。我估计也是北桥,这桥还不不便宜啊

网友:
先刷下 BIOS

网友:
这种故障北桥的可能性很大的,我也经常遇到过。可以先预热下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把小电压都查一遍。。在就是刷BIOS  。。打lpc的阻值  看看有异常不 。。在就是换桥  和ec

北桥特别烫手,从开机,北桥比CPU热的快

网友:
电流表啥情况都没交代

网友:
北桥加焊不行就换一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