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5 待机只有一个3.3V,无5V不触发

楼主(2015-10-11):
此机子最开始的问是不触发,用电源20V开机测试发现有小电流过大,维修电源有点自动保护。果断折机检测,发现B+对地。烧机法,发现在PU402发热,就拆下来,B+就不对地了好。我网上买了芯片,换上去就不出5V,不触发。在此问大家,此机子,是要触发后才产生5V的吗?还是待机就有3V  5V。如图PU402是一个5V的待机有1.5V。1角开起电压正有3.3V 7角这个VL没有电压,断开PJ402,无5V  +5AVLW,有1.6V左右

补充内容 (2015-10-12 15:45):
此机子问题己找到,是芯片问题,网上买的质量不行,找了个同样的机子拆了个芯片换上就出来5V,在此谢谢大家给的意见

网友A:
先修 LDO     3脚开启电压有吗?????

网友:
LDO 看了吗

网友:
先修出来LDO在说

网友B:
这款机三五伏同时出的, 查看下五伏后级有无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修 LDO     3脚开启电压有吗?????

3角有0.99V,

网友:
我是不知这个VL  LDO,是哪里来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款机三五伏同时出的, 查看下五伏后级有无短路

5V后级正常用的

网友:
待机就有3v5v的

网友:
+5valwp  后继短路了吧。 这个EN有了 ,待机肯定有5v的。。。。 有芯片先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好好查一哈。看开关。 短路不。

网友C:
3脚的ENLDO_3V5V不正常,可以对比PU401数据来修。

网友:
再换个芯片试试

网友:
图纸标着待机就有5v,看看5v待机芯片外围

网友:
待机就有3.5V的

网友:
低了。。。。看是不是短路了!查来源

网友:
给你看了。。。!是公共点进过电阻过来的开启电压查PR412两端的电压!看是不是电阻坏了!前提条件查短路!注意看PC426
希望对你有帮助
如果好了记得评好分哦

网友:
多换几个芯片试试   前几天买的芯片   买了5个   换上第四个好的   无语啊

网友:
有3.3v,没有5v。待机开启信号应该是两路的。查5v的产生条件

网友:
现在的芯片很不靠谱

网友:
先查一下3脚ENLDO的电压不正常,先解决了来

网友:
3脚是开启LDO5的,3脚电压不正常查+B到3脚的电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3脚的ENLDO_3V5V不正常,可以对比PU401数据来修。

大师还是没有修出来,这个VL 是PU402生成的还是其他地方来的,还有哪个三角开起电压,也不是哪里来的图纸查不到

网友:
按时序来,慢慢来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师还是没有修出来,这个VL 是PU402生成的还是其他地方来的,还有哪个三角开起电压,也不是哪里来的图纸 ...

8脚主供电,3脚LDO的开启,7脚输出LDO线性名为VL。3脚的开启电压来自B+过一个电阻得到。

网友:
烧鸡大法嘛。。。。搭到5V上 烧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