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 i3独显无显示

楼主(2015-10-11):
        一台联想B460 I3客户拿过来时事加电掉电,开不了机,拆机后发现3V,5V 那的电容和电阻腐蚀,去掉电容,换掉电阻,有待机,能正常开机,但没显示,电流从0.01-0.82-1.06,无显示。刷过BOIS,一样的故障

网友A:
先确定U跟内存的好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确定U跟内存的好坏

内存换过试过,U没换

网友:
感觉想是没跑码

网友:
各个电感上电压都出来,信号级的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查起

网友:
这个我也没遇到过,不过你可以测下屏线这一段

网友:
换U试试吧,B460显卡坏的概率貌似不高

网友:
看下51125 13脚开启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查一PL15的对地阻止,一般是35欧姆左右,低于一般换南桥。。

网友:
显卡容易坏了吗。 。

网友:
CPU供电仔细查一下

网友:
我一个本子
也是这问题
是U坏了

网友:
过内存没有

网友:
你测试一下,内存的总线,看内存过了没有,
还有BIOS也测试一下,

网友:
换个U试一下

网友:
看下芯片的引脚供电输出开启信号是否正常

网友:
此机维修中  进系统掉电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内存问题,不过内存还没坏换个机器能亮!!

网友:
你换个CPU试试啊? 排除这些问题再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