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80无共点电压 LA-8001P

楼主(2015-10-11):
机器放置久点可以触发亮机但会掉电。再开就开不了 没有3 5V,拆机测公花点只有0.8V  PQ302 4脚电压跟 123脚电压一样。PQ307B 5脚为低电平,查PACIN 找到PQ306G极为高电平 这里是不是该低电平?我拆下PQ316 机器公共点正常 可以点亮机 反复试几次都可以。不知道PQ316 G极是PU301给的 难乎是芯片坏了吗?

补充:拆下机器可以正常,也没有楼下说的装电池大短,但电池好像不充电,而且拆下量PQ316G极为0V PU3015脚也为0V 不明白装上PQ316 G极6V哪里来的?

网友:
PACIN适配器模式为高电平正常。

网友A:
有芯片换个芯片,没有就算了,亮机才是王道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芯片换个芯片,没有就算了,亮机才是王道。

就这样子 插上电池很有可能会大短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芯片换个芯片,没有就算了,亮机才是王道。

不要用电池了就可以,用电池和适配器看看是不是王道?

网友:
检查为何不过保护隔离,可能保护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就这样子 插上电池很有可能会大短

实测装电池不短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实测装电池不短

你实测不用适配器,单电池运行能否正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实测不用适配器,单电池运行能否正常?

电池无充电电流,电池应该用不了。

网友:
隔离管要换

网友C:
哥 隔离管 是什么东西

网友E:
以你自己的现有的技术恐怕你搞不定他呀,不行就给我发过来吧。你这个板子问题不是很难,只是你的技术有点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以你自己的现有的技术恐怕你搞不定他呀,不行就给我发过来吧。你这个板子问题不是很难,只是你的技术有点。 ...

冲你这句话 我还非要把他搞好。

网友:
你不用拆下元件,说得有点乱,你机器是PACIN为低造成不过保护隔离吧?
PACIN由BQ737VDD上拉,所以PQ316要截止,ACPRN要为低
ACPRN信号来自于充电芯片开漏输出低电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冲你这句话 我还非要把他搞好。

你是【迅维】出去的吗?从【迅维】出去还搞不定他???点火回路的5个电路忘了怎么修的了吧

网友:
隔离保护是最基础的

网友:
查一下充电芯片的20脚主供电,6脚的适配器检测有无问题

网友:
看了一下你的补充,有可能是PQ316本身损坏,你换一下试一下

网友:
直接短接PQ307B的PIN34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哥 隔离管 是什么东西

隔离管你都不知道??、、、、我劝你还是送修吧

网友:
还是看一下,适配器插入信号正常吗

网友:
有可能是电没有过去。

网友:
保隔电路不正常

网友:
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

网友(2019-04-26):
这个是什么时候的贴子啊

网友:
仁宝典型的点火回路 一步步查

网友:
把pq301 302全换了,然后接着换电源芯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