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屏蔽板载内存

楼主(2015-10-11):
ASUS  S400CA  内存很烫,求方法

网友:
这个好像还没人发出来吧

网友:
不能屏蔽阿布

网友A:
板载的内存你直接摘下来不就可以了

网友:
把主板上每个内存芯片都拆掉,还有那个小的芯片拆了就可以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板载的内存你直接摘下来不就可以了

可以直接拆掉吗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以直接拆掉吗???

怎么就不可以了

网友:
可以直接拿下来就OK 了

网友C:
这个估计弄不了吧   除非拆咯

网友:
拆下来就行吧   有人换过啊

网友:
直接装内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估计弄不了吧   除非拆咯

拆下来不会报错 么

网友:
凭感觉找点位图把电路短了应该就行了

网友:
断掉板载内存供电不就可以了

网友:
是所有板载内存芯片都发烫的话就测量一下内存供电是否高了

网友:
断供电断  信号啊    应该有一颗芯片是短路的

网友:
有些主板的屏蔽方法本论坛就有   具体到每个机型需要测试  实在不行就换内存颗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