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50接硬盘卡LOGO不进系统

楼主(2015-10-11):
不接硬盘就可以进CMOS,也不会卡,一接硬盘就卡死,等半天才光标闪,没任何反应,南桥换了 ,BIOS刷了,时钟换了,没办法了,哪位大侠指导一下???

网友:
测量硬盘供电,还有换个硬盘再试

网友:
所有的USB都是好的嘛,遇到过DELL   N4050显卡问题

网友:
换个硬盘试没

网友:
供电看正常不

网友:
测一下硬盘供电,正常的话就换硬盘试试

网友:
SATA总线测了吗耦合电容看过吗

网友:
有装光驱吗》??

网友:
所有的USB都是好的嘛,遇到过DELL

网友:
显卡干过没

网友:
把外接的全部拆了  再换个盘看看

网友:
这个应该首先换硬盘先吧。先简后难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把?

网友:
你这版块选的不对吧?应该选求助帖吧?接硬盘卡,有换过新硬盘试试吗?还有进PE卡吗?

网友:
换一块试试

网友:
上硬盘就不行  先换硬盘吧

网友:
没见 说换U

网友:
我怎么感觉换个硬盘就好了啊 是我等级太低了?

网友(2023-04-18):
I76I76I76I67I

网友:
Y450还这么大动作,看来客户是有情怀的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