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

楼主(2015-10-11):
接了台联想G450,上电源测试跑0.6.开始以为内存问题,结果不是。在论坛里面搜了一下。大家都说是南桥问题,不过不太想去动桥。哪位大师有遇到解决好的,在线等待???现在情况是内存没复位,电流跑0.6  还有就是面板的音量控制灯三个一直亮着。。。求助求助。。。

网友:
没人吗?现在试着试着有亮了。有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?

网友:
又不亮了

网友:
先加焊一下南桥

网友:
时亮时不亮,进水的吧

网友A:
看一下北桥的内存模块的条件是否正常,

网友:
一步步慢慢测吧

网友B:
你找找,这个好像是通病

网友C:
是cpu供电不稳吧  能亮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cpu供电不稳吧  能亮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

亮机也差不多,不过可以看到电流跳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cpu供电不稳吧  能亮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

应该不是,各个电感我都测过了,电压是正常的。不行就干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找找,这个好像是通病

看到好多都说是南桥。U口是正常的。还有什么通病?、、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北桥的内存模块的条件是否正常,

咋测??求大师指点指点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咋测??求大师指点指点

下图纸在北桥那边去找相应的电阻测量呀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下图纸在北桥那边去找相应的电阻测量呀

小原件没标识,没法量。 不开机的时候南桥挺烫得。不行就干掉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小原件没标识,没法量。 不开机的时候南桥挺烫得。不行就干掉试试

不开机南桥都烫那就有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开机南桥都烫那就有问题了

就是不开机才烫,可以开机反倒正常。我去下个南桥试试。

网友:
复位都不正常,查复位的条件

网友:
不开机南桥都发烫,那就直接换南桥了。

网友:
不过内存吧,看看贴纸下面有没有割线

网友:
楼主说南桥发烫 应该桥短路了 要换桥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