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开启信号在哪上拉的

楼主(2015-10-11):
如题,暗屏有时强制拉高屏的开启就可以,求深分析原理,别水贴

网友:
一般都是3.3v的供电就行的 没有必要说什么原理

网友:
你上个图,跟你说说

网友:
理论上说,转换后的3.3V都可以

网友:
我有试过  可是不行啊

网友:
和屏开启信号同级的电都可以拉

网友:
开启电压低于阀值,供电不足当然就会不正常。

网友:
开启信号!!

网友:
找个开机后才出来的3.3v飞一个不就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