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k550d 通病

楼主(2015-10-11):
因为此机为内置电池,有些不专业的笔记本除尘会烧屏线旁的芯片导到外接亮,内接不亮,更换此芯片就可以

网友:
收藏先,现在内置电池的本子越来越多了,

网友A:
哪个芯片,能标出来或型号。

网友:
上个图纸的截图

网友:
纯属人为意外故障

网友:
谢谢楼主提醒啦   以后遇到注意  哈哈

网友:
不会是保险吧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图片

网友:
带电操作需要注意,不小心就会造成故障。

网友:
是的,这个芯片很然后坏的?

网友:
华硕的机子,现在很少碰到了,倒是总和宏基的纠缠

网友:
现在内置电池越来越多    先收藏

网友:
请问是哪个芯片呢?有图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哪个芯片,能标出来或型号。

稍后我发出来

网友:
何必这么忽悠大家。

网友:
具体哪一个啊 发出来看看

网友:
没看到是哪个

网友:
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.先收藏了.

网友:
有图片吗?  上图吧!

网友:
没图没真相 上图

网友:
什么芯片呀,我要看看

网友:
这还真没主要到过  谢啦

网友:
这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吧

网友:
  内置电池就是个祸害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芯片型号说下,先买几个芯片备着

网友:
顶顶顶顶哈哈哈

chinafixRookie -2 若扣分不自由,则加分无意义

网友:
遇到过几台EC坏的 都是自己拆 装机烧的

网友:
说的有点不清楚啊 写明白点 发个图啊

网友:
楼主是来骗分的

网友:
清灰也能弄坏?

网友:
有遇到一次

网友:
能说一下 位置号就好了!!

网友:
学习,主楼的故障分析和检修思路

网友:
楼主,今天我遇到了,外接正常,内接无背光,和你说的一样不

网友:
以后注意 谢谢了

网友:
这是好事。坏得多修得多。只要我们注意就行,其他人能坏就让它坏去。

网友:
是不是通病哦

网友: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感谢楼主发帖

网友:
我想看图快,最好是裸奔的

网友:
楼主 你的图呢?就那寥寥一行字!

网友:
有内置电池的一般拆了盖子都可以先把电池去掉的(供电线),不用先取下屏线,这样怎么搞都不烧东西了,有很多机器电池有开关的,只要打开盖子电池就不在输出,宏碁就有几款这样的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