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电源板问题,请进

楼主(2015-10-11):
测得TA TB  8\9都是互通的,请问这个绕组是有问题吗?后极已经拆解了的,哪位大哥帮忙分析下

网友A:
问下楼主这个绕组是什么  是不是类似于变压器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问下楼主这个绕组是什么  是不是类似于变压器啊!

是的,问题找到了,不是这里的故障,谢谢你的关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问题找到了,不是这里的故障,谢谢你的关注

我也没帮到忙 我只是最近在搞电源    向楼主请教请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