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3SV REV2.2 部分主板图片

楼主(2015-10-11):
ASUS  K43SV REV 2.2  N12P-GS-A1 主板部分图片,希望能帮到修进水的朋友,同分享,同进步。此机的通病①EC 120# AC_IN_OC#(正常为低电平0V),不正常会引起没待机 3V 5V
               ②EC 86# VCUS_ON 给待机芯片RT8206A 开启。也会引起没待机电压。
               ③EC 26# +3VA_EC  位EC供电的必要条件,来自EC右边的5个脚芯片的第四脚产生。
               ④EC 67#  SUS_PWRGD  3.3v 为待机芯片3v 5v正常后产生的PG 信号。此信号不正常也会引起不触发。
               ⑤EC 右边的103上拉排阻,偶尔也会坏,以及BIOS 芯片的5脚到EC断线也会引起不触发。
               ⑥如果RT8206A没待机3v 5v,除了排查供电 开启,以及EC条件正常。RT8206A EC8572E 也会坏
   以上如有不对,请大家指正和补充,谢谢!如果朋友慷慨的话,能加分就更好!谢谢!

网友:
补充⑦ 待机的3v 后级短路(为WiFi卡上3.3v短路)也会引起不触发,拆掉掉WiFi 即可触发。

网友:
的确高清啊

网友:
哥们慷慨一点,生活会更加美好。

网友:
哥们,  觉得有用, 慷慨点 加加分

网友:
  这样也行 , 。

网友:
这也是一点一点积累的成果。如果大家都彼此积累分享,修板会变的简单容易些。

网友:
维修经验是值得分享的

网友:
华硕的不好修   谢谢分享

网友:
华硕的图纸点位都缺,特别是图纸。

网友:
楼主把这个机器的不触发的问题分析的很到位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