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电压接错烧了,电路里有元件烧了,该换板还是替换元件?

楼主(2015-10-11):
      一块希捷500g的硬盘由于电压定义接错(模组线的问题,12V,5V,3.3V顺序错了),上机直接不启动,风扇转下电源自己停掉保护了。现在硬盘电机不转,没声音。

      盘里有自己的一些资料,虽然在保但被告知返修回来不会是自己的盘。故自己尝试修理。一番搜查资料发现可以买相同的板子换上原BIOS解决。现目测板子上接口附近有2个明显的原件烧毁(见图),请问是不是保护电阻,二极管之类的?能否直接换元件解决呢?谢谢!
版号100535704 REV.D

如果换板现在只能买到100535704 REC.C的板子。。。我看芯片名字都不一样的,卖家却说都通用的。。。

haiyang391 -1 笨,地球人都知道,当然是换件啦,

网友:
可能我没表达清楚,想请教应该如何测量判断

网友:
楼主应该祈祷只是烧了板子 别烧了电机

网友:
第二图中是电感,换上或连上即可,但是电源保护说明还有件短路,量量哪个件短路 换掉。

网友A:
二图:
上面电源口,每三个是一组,每三个可以焊到一起,不用怕焊连了,
一图:量下右下角和左上角二极管是不是短路,短路就换掉,如果它不短路就麻烦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二图:
上面电源口,每三个是一组,每三个可以焊到一起,不用怕焊连了,
一图:量下右下角和左上角二极管 ...

感谢指导!我刚量了下右下角的二极管正常,压降有0.6左右,左上BIOS下面那个导通了,正反测都响。

网友C:
请问什么叫模组线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二图:
上面电源口,每三个是一组,每三个可以焊到一起,不用怕焊连了,
一图:量下右下角和左上角二极管 ...

按您说的三个一组测量,发现第四组左右两个通的,但和中间那个都不通。
这种情况是不是该换个板子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什么叫模组线?

电脑电源上有那种6PIN、8PIN的预留口,可以自己定制线材用来接硬盘、显卡等。
我做线时搞错里面的定义了。

网友D:
是什么型号的硬盘,看着不像希捷和西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什么型号的硬盘,看着不像希捷和西数的

ST500 DM002

网友:
应该没想象的简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您说的三个一组测量,发现第四组左右两个通的,但和中间那个都不通。
这种情况是不是该换个板子呢? ...

没事的,第四组就是这么设计的,你插上个空电源线看看就知道了,这三个脚最后也是连在一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指导!我刚量了下右下角的二极管正常,压降有0.6左右,左上BIOS下面那个导通了,正反测都响。
换了后量量5v和12v对地是否还短路,不短路就可以上电试试了。

网友E:
爱好者,就是喜欢玩火,没事,dm的容易坏磁头,你就努力作吧...买个板子回来,把rom调过去,如果不行,还要数据的话,就不要再搞了,找专业的人恢复数据,可能要不少钱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爱好者,就是喜欢玩火,没事,dm的容易坏磁头,你就努力作吧...买个板子回来,把rom调过去,如果不行,还要数据的 ...

作你个头哇,我修硬盘修了10年了,这点问题不知道吗,烧电路不烧主控和驱动芯片是不用担心盘体的,dm坏磁头的有几个是烧电路的。

网友:
怎么测量的话,那就一言难尽了....

网友:
找个类似型号的换上就行了

网友:
是不是你们开不开盘

网友:
換板較快,否則慢慢檢修

网友:
问题应该不是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