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帮我,我是超级大白

楼主(2015-10-11):
我是超级大白,这不,看不懂师傅们怎么修,求大神教一教维修思路,怎么测量,如何判断问题,加Q详聊

网友A:
这个是靠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 建议楼主从最基础的学起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靠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 建议楼主从最基础的学起吧!

我知道,可是现在我都不会维修思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知道,可是现在我都不会维修思路

基础都不懂  谈什么维修思路 !三极管 二极管能区分吗?  电阻  电容识别全部吗? 以及各个原件的工作原理 等等 ········先学走路 再谈跑的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基础都不懂  谈什么维修思路 !三极管 二极管能区分吗?  电阻  电容识别全部吗? 以及各个原件的工作原 ...

这个倒是能区分,现在只能简单查问题,然后总是遇到麻烦的,大部分的电压都正常了,还是不跑码,就没头绪了,我知道这种需要经验,可是我越想越头疼想不出

网友:
那就要靠时间 和大量的实践了  急不来的!

网友:
多动手 多思考 多总结 多借鉴 多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反正我也不怎么会修 ,今天就搞好2片,一片待机1117短路发烫,查到IO坏掉,一块跑00 代换IO,但是不是原型号,

网友C:
拜姐姐为师傅  交学费3000  姐姐立刻教你

网友:
买几本书看看啊

网友:
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看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知道,可是现在我都不会维修思路

看视频教程和元器件基础的书,很多这样的书卖的

网友:
建议去【迅维】实地学习一下

网友:
先有病,后有药,才再有医生。

网友:
加我扣1804205036,不懂可以找我

网友:
多学习和实践才能出好手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拜姐姐为师傅  交学费3000  姐姐立刻教你

遇到调皮的,不一定能唬的住

网友:
去基地系统的学习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