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是CPU下管5V保护。只是集显供电先出。主板型号 DAOSW9MB6E0 REV:E

楼主(2015-10-11):
CPU电源管理芯片已经换了。CPU也换了。升压电容也换了。还是下管5V保护。
VID电阻正常。上下管已经拆掉。
集显供电已经出来。
开启信号来自于CPU。

CPU供电都没有。上下管已经拆。怎么还会去开启集显供电?

网友:
补充,VID阻值正常。CPU发烫。
CPU电都没有。怎么会发烫的?

网友A:
你还没有找到问题   你开机上电多少

网友B:
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呀

网友:
描述不够清楚

网友:
我最近也在纠结这类问题,ISL6132A的电管,头都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还没有找到问题   你开机上电多少

跳两下。停在0.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感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呀

CPU,不为0。就不能说是短路。
不为0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除了CPU供电。上下管都拆了。CPU发烫。就连集显供电也出来了。下管焊盘上的G极还是5V。保护状态。
这样描述还不清楚?

网友C:
是什么机型呀?CPU背面大电容不加电容的吗?如果是HM55集显是先出的。CPU除了核心供电还有非核心供电,发烫不奇怪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什么机型呀?CPU背面大电容不加电容的吗?如果是HM55集显是先出的。CPU除了核心供电还有非核心供电,发烫 ...

请问hm55集显比CPU供电先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hm55集显比CPU供电先出吗?

不能概论,具体还要结合图纸,有些还不采用集显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什么机型呀?CPU背面大电容不加电容的吗?如果是HM55集显是先出的。CPU除了核心供电还有非核心供电,发烫 ...

哦。刚刚查了。是HM55的。那先出集显供电是正常的。谢谢。里告诉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什么机型呀?CPU背面大电容不加电容的吗?如果是HM55集显是先出的。CPU除了核心供电还有非核心供电,发烫 ...

后面的大电容拿到手的时候已经是没有的。有可能是厂家给拆的。

网友:
CPU 还有 1.05  1.5 供电

网友:
不烧坏啊。   5V

网友:
下管G极5V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其它组供电有问题导致保护不出CPU主供电的。